HPCQ45电流1.2

楼主(2016-01-17):
  内外屏都不显示,内存换了好几个了,开机瞬间电流0.89然后变到1.34,最后到1.2定住了@!  显卡已加焊!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不能偷懒的 严格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没过完?内存复位?

网友:
大小写灯闪几下呢?看这个灯闪烁的次数也是可以判断故障在哪里的。

网友:
刷BIOS了吗?用示波器看看内存波形。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查查+1.1V_PCIE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