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5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6-01-17):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Z585  说是以前有时不亮然后拔了电池拔插内存之后亮机   关机之后就不行   到后来这种办法也不行了

然后我就可调上电      开机跑码到1.4  1.5之后瞬间掉到0.97左右不动
这个是哪的原因?    显卡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那我一会试试  加焊下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试试   掉到0.9的话说明内存应该是过了  机器也已经跑码完成

网友:
你换CPU试试,或刷BIOS

网友:
没有合适的U  所以也没法试   AMD的

网友:
不过看这码应该是过U了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AMD三板斧。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B:
应该是CPU问题,有条件换一个试下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出来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问题,有条件换一个试下

小店刚开始    好多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出来说一声?

好的   明天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你加焊一下试试

显卡加焊了    老样子   应该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D:
看电流是显卡问题,楼主修好没

网友:
adm的那显卡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是显卡问题,楼主修好没

加焊了  电流不变     难道是显卡挂了?明天继续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