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关机关不完

楼主(2016-01-17):
如题。。。。。。。。。。。。。。

网友:
先搞BIOS,再EC,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看关机之后还有什么电压存在,在修

网友:
EC bios 刷过吗

网友B:
应该是开机电路上的电容坏了吧,我修过其他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机电路上的电容坏了吧,我修过其他机器是这样的

EC  BIOS刷了3个了,刷了不显示

网友:
刷了3个了,刷了都不显示

网友:
刷了3个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看关机之后还有什么电压存在,在修

刷了3个,直接点不亮机了

网友D:
bios 刷不亮, 应该找个能亮的,不然不能排除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刷不亮, 应该找个能亮的,不然不能排除是bios的问题

没分下了,发个帖子顺便赚点分再去下

网友E:
关机后开机键灯还亮是吗?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机后开机键灯还亮是吗?进水了吧

无进水,自然坏

网友F:
问题的到解决了没有。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的到解决了没有。 楼主

还在弄哦,弄 号了给你说

网友:
刷个bios 或者重装个系统

网友:
可以试试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BIOS刷了3个了,刷了不显示

那就刷回去,也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搞搞软件吧。刷个BIOS。换个系统先试试

网友:
有次我也遇到此情况 后面换个CPU试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