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Dell一体机XPS One 2710 板号 IPIMB-BV Rev 1.06 Bios+EC

楼主(2016-01-17):
Dell一体机XPS One 2710 板号 IPIMB-BV Rev 1.06 Bios 修改好及测试过的 +EC

网友(2016-03-10):
刚好有一台机器,先刷一下看

网友A:
及时雨啊,开机屏闪一下就没了,试试看

网友B:
有没有图纸,有的上传个。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纸,有的上传个。

图纸我也没有。

网友:
遇到一个不触发的   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有3v  .5V么

网友:
电流0.95刷一下试试

网友(2016-04-15):
吗,uylki7t,i7t6o9

网友:
卡LOGO的经过。。、。

网友C(2016-05-15):
IPIMB-pV 可以用吗?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IMB-pV 可以用吗?

不肯定,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D(2017-07-20):
引用 网友A:
及时雨啊,开机屏闪一下就没了,试试看

我的也是,我想问问你的刷好了没有?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
我的是开机显示慢,但键盘灯可以打亮,且进系统后,亮度调解不了,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8-01-17):
是PV不是BV吧?

网友:
卡LOGO,刷程序好了,不过还会风扇报错,找原因中

网友:
戴尔xps one 2710一体机BIOS 版号IPIMB-PV  1.06     现在故障是卡LOGO   哪位有BIOS能给一份吗

网友(2018-11-06):
好用,2个BIOS都是好的,谢谢,不过型号应是PV的吧,我的PV刷了没问题

网友(2019-10-11):
屏幕一半闪屏 刷完 能解决吗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我想问问你的刷好了没有?会不会开机慢?

哥们,,你的闪屏 刷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