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杂牌显示器开机无图像,拔插电源后显示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7):
一台显示器电源指示正常,有时电脑开机屏幕无反应,把外接12V电源适配器拔掉后重插,显示又正常,有时要拔插几次,能显示后用多久都没事,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正常,这是为什么?

谢谢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mcu坏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拆开来查看了没?   最好上个图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可能带载不足

网友:
高压板和电源的电容坏的可能性很大,先换电源,不行拆开修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电源换了一个没用。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驱动板的12V瀘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12v接口问题

网友:
换个外接电路试试。。。。。。

网友:
估计是里面有电容爆了,拆机看看呗  这种情况遇到一些  换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是高压板灯管不行了

网友:
说太简单,没法判断

网友:
可能带不动吧,换个电源试下,不行在去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