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Z042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6-01-17):
一块DELL台试机G41 AZ0422主板同行发过来修的 ,当时跟他说可能南桥GB坏的这种桥容易坏,他顺便发

一块坏的G41主板过来当料板收到货后发现南桥被加焊过了,按开关键不能通电。最后把料板的南桥换了

过来,可以上电但是没复位,怀疑那个料板的南桥也是坏的,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无复位。测全

板各电压都有了。想找图纸也没找到。发现时钟旁边Q2被拆掉了,时钟芯片是SLG8XP519T也没有图纸。

Q2找高电平通电的702或低电平在极管还是不行。想问一下这时钟EN是哪个。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36749843\QQ\WinTemp\RichOle\AQ{OMHT@VPKXY_S}$}IK0LX.png找了一个T04在Q2装上测PCI有33M和100M时钟,假负载上的PG相连到板上的测试点,上CPU测有核对芯电压,无PG电压,说明南桥没得到VRMPWRGD所以没复位,管理芯片是NCP5392 不知哪个引脚是PG,我也换了一颗,还是不行。如果有电压不出PG的问题会是哪里呢,上拉会吗?

网友:
CPU供电比时钟先出来,39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个T04在Q2装上测PCI有33M和100M时钟,假负载上的PG相连到板上的测试点,上CPU测有核对芯电压,无PG电 ...

39脚是NCP5392 PG信号开漏输出引脚,排除芯片问题的话,可以换这个引脚相连上啦电阻看下,这里VRMPG信号一般也是PG信号控制工作的,即VRM PG信号也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