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供电节点断开不出1.05V

楼主(2016-01-17):
其他机器  断开 电感后面的锡点(供电接点)会出电感电压,  为什么Y400后面的电感后面节点断开。  开机1.05v电压,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A:
没有返回电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返回电路,保护了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联想Y400不定时掉电

网友:
先查查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