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偶尔亮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6-01-17):
板号:M4N68T-M LE REV1.00
  参照电脑中点图:M4N68T
  故障现象,大部分开机没有复位,偶尔有复位跑码亮机。
  维修经过:此机的故障和原先修过的一片M4N68T-M症状一样(已记录),都是+3VSB_ATX开机以后达到4.2V左右。
而那片板是CPU6点钟方向的一个822有问题,导致电压串到+3VSB_ATX所致。
但是这个板虽然和那个板基本上一样,也可以参照同一个点位图,但是这个板的这个料没有上。因此也就排除了和M4N68T-M一样的故障点。需要重新检查。
但是,检查来检查去都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待机的时候+3VSB_ATX都是正常的3.3V,但是只要一触发,这个电压就马上升高到4.2V。用点位图仔细查看+3VSB_ATX的去向,重点查他链接的822排阻,但是没有收获。
只见它只去了IO下面的五个空位芝麻管中间的那个822以外(第一时间已换,排除),还去了串口IC边上的一个822,看样子好像和串口IC有关联的,直接飞掉它这个822,但是涛声依旧。
实在不知道哪个电压串到了+3VSB_ATX上面来了。
经过仔细的思考,决定重新慢慢来。首先,判断的是开机以后应该是个5V的电压串到了+3VSB_ATX上面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5V电压呢?
主板上有+5V+5V_DUAL,+5VSB_SYS,主要是这三个电压的嫌疑。 这个板的几个电压时序是:待机+3VSB_ATX,》》触发通过一个管子把+5VSB_ATX转成+5VSB_SYS》》通过1085产生+3VSB_SYS
+5VSB_SYS还经过一个管子产生+5V_DUAL
实际的时序是刚接电时序就走到了S5状态,也就是说+5VSB_SYS+3VSB_SYS都出来了。(需要待机只出+3VSB_ATX的好像要进系统关机还是睡眠睡眠的吧没验证过)
我把产生+3VSB_ATX 的五条腿拆了,把+5VSB_SYS的管子拆了,把IO下面刚换的822拆了,然后我把可调电压调到3.3V,加到+3VSB_ATX的焊盘上面。我就测试刚刚拆的管子位,发现+3VSB_ATX的电压串到了+5VSB_SYS上面,有1.5V左右,也就是说+5VSB_SYS+3VSB_ATX有串电的地方。
那这两个电压到地在上面地方串呢?想找出它们有交集的地方,但是一无所获。对着点位图找半天找不出来。
认真的跑着线,想一段一段的断开+3VSB_ATX,但是发现+3VSB_ATX线太密太细不好断,再看+5VSB_SYS,经过+5VSB_ATX通过一个管子转换以后,沿着一条粗线穿过PCI_E接口往背面沿着接口方向和主板边缘直走到内存槽边的小管子上。决定一节一节断开这条线。先在VGA接口背面的附近断开,测试+5VSB_SYS的焊盘没有电压串过来了。再连好,再在键盘接口下面一个节点断开,焊盘上还是没串电压。
问题确定在了内存槽边上那管子相连的电路上了。
测试产生DUAL的管子,G极和S极都有1.5电压,把这个管子拆了,S极没电了,再跑G极,点图显示,去了IDE左手边的一个822,还有连着一个芝麻管,发现822,马上高度怀疑不解释,直接换了。装上产生DUAL电压的管子,发现没有串电压了。修复了。

网友:
这个故障排查不易,得赞一个!

网友:
附上图片讲解更好

网友:
看字看多了头痛,楼主建议上图。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排查不易

网友A:
我的是一进系统就掉,五脚芯片电压不知道对不对也早不到PDF书,1脚5V 2脚接地, 3脚5V 4脚3.3V 5脚0.8V,这是什么芯片,是LDC 还是比较器,运算呢?分不清也不知到时好是坏的。知道的求解?

网友:
也收了一块此型号主板,开机几分钟就断电,再开也立即断电,手摸北桥散热很烫,换过硅脂后,故障依旧,清下灰,到处摸一下,居然好了。

网友:
拍个图片出来就好了,看得明白

网友:
看字看多了头痛,楼主建议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一进系统就掉,五脚芯片电压不知道对不对也早不到PDF书,1脚5V 2脚接地, 3脚5V 4脚3.3V 5脚0.8V,这 ...

就是待机线性稳压转换芯片根据测试点工作电压判断工作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