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5开机不显示且报警1长2短

楼主(2016-01-17):
板号La-8124P  A10 CPU  独显  刷了SBbios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
AMD的基本都是桥问题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了吗?A,MD基本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长两短的报警是显卡故障呀。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些测试的数据出来好帮你参考

网友:
修道过这机器,一样的问题,直接充值显卡 不行了就更换,这显卡有点贵一百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分享下

是显卡供电的那个铁壳被烧了,还有旁边的电源芯片。铁壳要撬开才能看到,我这个下面撬开看都胡了,先换铁壳,在换芯片!

网友:
那里 坏了 显卡供电 不就是没有吗

网友:
没有遇到呢,楼主修好告知!

网友(2016-11-13):
这种和可能是通病淘宝出点钱问下

网友:
显卡有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