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奇怪的南桥时钟问题

楼主(2016-01-17):
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后,测到南桥时钟没有,但用铁器碰一下南桥晶震就自动上电 不跑马。测RTC电路 :VCC_RTC                                       3.3V
两个时钟脚RTC_X1、  RTC_X2       阻值700多欧姆            示波器测无时钟**********
RTCRST                                                0 V
INTRUDER#                                           2.8
INTVRMEN                                             2.8V
LAN100_SLp                                        2.6-2.4 V
V5REF_SUS                                       5v
VCCSUS3_3                                         3.3v

此问题,测得南桥RTCRST延时电容短路,换了后,可以正常触发,长按4秒关机。内存SMSUS总线有一次波,
LPC_AD(0-3)有数据波

示波器,先对EC的晶震32.768调好示波器。再测南桥晶震32.768如下图 感觉还是没时钟,大家说这是对不对
更换南桥还是没时钟,换了晶震一套  换了几套了。跑马不完,这怎么修

下面是EC时钟和LPC_AD一组中的一个波形

网友A:
有没有换晶振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晶振试下?

晶震一套  换了几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震一套  换了几套了

还是仔细复查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桥虚焊的多

网友:
换过南桥了。

网友:
估计不好搞了

网友C:
振荡幅度不够,换多一个晶振试试,10M电阻与谐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
我都换了不下7套了,,,一整套从别的机器上移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荡幅度不够,换多一个晶振试试,10M电阻与谐振电容也换了。

我都换了不下7套了,,,一整套从别的机器上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