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部戴尔E6410笔记本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6-01-17):
一直掉电重启!电流到0.66A!确定CPU电压出来了!一直掉电重启掉电重启!这样的状况是缺电压还是怎么地!把内存  CPU 拔掉!还是会掉电重启!只不过重启的时间间隔变长了!4S左右吧!

网友:
查下二级电压正常不?

网友:
0.6A的话。估计电压出来了。建议查看二级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有一台acer 7560g  0.6a 掉电 进过水 已处理过 还没搞定

网友:
后面的大电容,注意下!有示波器看看U供电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