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反复重启---bios

楼主(2016-01-17):
T430U不过内存,反复重启3-4次,风扇常转,刷bios。只要刷u23就行。 板号:DA0LV3MB8E0        REV:F

网友(2016-03-12):
楼主  反复重启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亲测 可亮 但亮机好像要等个5秒

网友(2017-07-28):
有没有开机立马亮机的BIOS    这个机器 BIOS应该属于通便了   客户还反映开机45次才可以显示

网友:
楼主的BIOS  6666   刚刚确定过了  开机也是秒块 没有说的开机等5秒的

网友(2019-05-10):
经过下载验证过 没有开机慢的情况! 楼上说的开机慢不存在!放心下载

网友(2019-09-03):
机器原故障掉电重启,拿掉内存不掉电。刷U23 OK  此BIOS亮机快

网友(2020-07-28):
bios测试完好,秒亮,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2021-02-24):
亲测bios是好的,反复重启不亮 裸板电流0.7-0.9之间跳变的弟兄们可以一试!u23 4m bios!

网友(2021-08-17):
确实没毛病 好了

网友(2022-06-10):
刷了可以亮机,支持!

网友:
刷了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