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0DAI的双路主板编程器备份

楼主(2016-01-17):
超微X10DAI的双路主板编程器备份BIOS

网友:
刚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2017-10-04):
谢谢楼主,真在找这个

网友:
请问下这个bios是否可以用ami的flash工具刷到主板里面,还是必须要编程器呢?

网友(2017-12-23):
同上,请问超微主板是用专门的BIOS刷新备份工具还是用主板自带的UEFI SHELL来刷BIOS或者备份BIOS?

网友(2018-02-22):
刷砖了,只好用编程器救了,感谢

网友(2018-05-19):
刚好需要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2-24):
太棒了,楼主牛逼。另外这个用什么工具刷进bios里

网友(2019-03-28):
为想问下 这个板的开关针电压是不是3.3V的 我这个只有2.5V 是不是主板坏了? 现在通电不显示。BIOS跟开关针是通的。是不是BIOS供电是3.3V的 还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