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浅谈附视频及文档

楼主(2016-01-17):
直接word吧,写一遍图片又要整理,有用记得回来顶贴,U2最普遍的问题,不单单漏电哦

U2

网友:
第一常见提示苹果认证和不支持此配件

这些是经常看到的,未经iphone认证也可能是数据线问题,因为U2也负责数据监测,假如
数据线是不合格的产品(山寨货)不符合充电标准就会提示配件有问题,所有维修之前记得换原装线测试好来再换芯片,下面是看表面看不出来的故障,必须从开机电流变化看故障,这个时候你就要会看电流表了,因为word文档不能插入视频所以先看文字以后补上视频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DA4NDYzMg==.html?from=y1.7-1.2)前后电流对比(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DA4Njc4NA==.html?from=y1.7-1.2)

第二:开机瞬间电流超过100毫安的均属于漏电,5代和5s 6 6plus开机电流一般漏电都会在200毫安左右,你只需要轻按一下就可以了,瞬间电流就是按一下的电流而不是一直按住开机键的电流。五代有个特殊的情况是不用按开机键电流自己就会往上跳,跳上去回落作周期漏电5s之后改善了这个电流,所以五代和5s的U2不通用,U2也会造成卡屏不开机,卡屏电流有些直接小电流或者电流打不上去,正常开机电流之后几秒电流回落。不卡屏电流正常开机,看图知道是F3和F4脚供电不常所导致的的

第二:开机瞬间电流超过100毫安的均属于漏电,5代和5s 6 6plus开机电流一般漏电都会在200毫安左右,你只需要轻按一下就可以了,瞬间电流就是按一下的电流而不是一直按住开机键的电流。五代有个特殊的情况是不用按开机键电流自己就会往上跳,跳上去回落作周期漏电5s之后改善了这个电流,所以五代和5s的U2不通用,U2也会造成卡屏不开机,卡屏电流有些直接小电流或者电流打不上去,正常开机电流之后几秒电流回落。不卡屏电流正常开机,看图知道是F3和F4脚供电不正常所导致的的

图纸中PP_E75_TO_TRISTAR为数据监测90_TRISTAR_BI_E75_PAIR为正反监测。普遍开机不充电,一面可以另一面不行

贴到这里基本结束了,文档在一楼附件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回复留言

网友:
下一个来学习学习,多谢了!

网友:
遇到的基本上都是漏电。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5S和6代的USB控制管会不会引起连接ITUNES识别不到型号啊?

网友(2016-03-04):
非常感谢大神的无私奉献,学习了。再次感谢

网友:
分析到位.可惜5代U2不会干

网友:
U2 有点难拆呢

网友:
多谢搂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写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
u2一直半懂不懂,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沒看明白到底写啥內容

网友:
看似有些程度 認真的男人

网友:
U2太小了,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16-05-06):
经验丰富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