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怎么做故障机 好去售后换机啊??

楼主(2016-01-17):
iPhone6怎么做故障机 好去售后换机啊??

网友:
想去官换吗

网友:
是的啊。跪求啊。

网友:
听别人说 得先把机器打坏 关键还得是有人 有人好像就花100多

网友:
haha还是有牛人啊

网友:
小电流把PCB板内部线路打断,以前在工厂里面笔记本主板常做,呵呵,这样就是板材问题可以换新的

网友:
要是在保质期的话还好要是过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