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电感阻值分别为多少,才算不短路呢?

楼主(2016-01-17):
我知道显卡的电感的阻值很低    还有加上CPU时电感阻值也低   别的还有什么吗

网友:
3 5V 比较高

网友:
3 5v基本在150欧以上。其他的大电感对地都比较低

网友A:
除了显卡和cpu的打表时 只要不叫都不是短路

网友B:
只有桥 独显供电低点,其他都上百值。

网友:
除了显卡 CPU外  其他都400左右吧  具体还是要看什么机器

网友:
CPU摘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显卡和cpu的打表时 只要不叫都不是短路

那楼下说的桥  打表也是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桥 独显供电低点,其他都上百值。

是南桥还是北桥呢

网友:
南北桥,如果CPU板载的话值也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