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WD20TPVT 不读盘 可以转

楼主(2016-01-17):
客户拿来一块WD20TPVT移动盘,仔细听有咔咔的,刺耳声,,,心想不好可能磁头有问题,,,仔细看外壳有撬的痕迹,可能是在别处修过,仔细询问客户确实在修电脑的地方看过,说没有动别的东西,,看了下板后有标签,确实没有被拆过,但仔细看硬盘主板背后有用刀片划伤的迹象,,问客户可以打开检查,果断把板子拆开,主控是 88I9346-TFJ2,正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3.0接口一体板,,把rom和加密芯片换过去,,可以读盘,电脑认到硬盘,,数据完美恢复,而且客户说硬盘不重要,商量好价格后,硬盘也低价收了额,,可以当好盘使用无坏道。哈哈哈

网友A:
那就只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是电路板坏了,,,

恩,3.0一体板多的是,,随便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对3.0板不太了解,还要换加[密芯片,这是什么?

网友C:
运气好而已这些盘很多时候会换板的时候bios如果温度控制不好就爆掉了的我就试过一回挺坑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而已这些盘很多时候会换板的时候bios如果温度控制不好就爆掉了的我就试过一回挺坑爹的

用吹风枪吹的时候,风一定要调小点,,然后不要老吹一个位置,最主要吹焊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3.0板不太了解,还要换加[密芯片,这是什么?

就是两个,一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