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失败的一个例子

楼主(2016-01-17):
联想 Z470用户说开不了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飙到6A,有大短。插上自带的适配器,适配器指示灯闪烁,应该是过流保护了,保护设计起作用了,不然可能适配器也烧了。报好主板维修价格开始拆机,比较窃喜,估计是哪个电容击穿,烧机法几下就可抓住元凶。
但这一次很不一样。风扇附近有进水痕迹,擦拭几下掉下3个小电容,这几个小电容倒是应该问题不大。还有一处腐蚀严重烧毁露铜的地方。

调低电压开始烧机。手摸保护隔离转换管PQ11很烫,根据经验一般不是它坏了,是后面短路。万用表测量VA对地不短路,VA1对地短路。又接到VA1处开始烧。电流到达6A时PQ85微热,拆下测量已经坏了。此时VA1已经不短了,变成了VIN短路。又在VIN处烧机。电流到达6A没有任何发热的地方。这VIN连接的电容芯片加起来估计有八九十个,一个一个拆肯定不行。试着拆了CPU 2个供电上管,2个全部损坏,VIN依然短路,加上还有PCB板已经烧出一个大坑,没信心了,换了板子。

网友:
PCB内部断一般还能修好?B460的特别多

网友A:
烧机大法不是万能的。,有时会烧坏更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不是万能的。,有时会烧坏更多芯片

烧坏芯片的可能性不存在,因为电压是有限制的。

网友:
大短的话我感觉烧鸡大法不是很好,还是慢慢拆保险

网友B:
用刮骨疗毒法,把烧黑的地方全刮了,也许就不短了。B460我刮的可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刮骨疗毒法,把烧黑的地方全刮了,也许就不短了。B460我刮的可不少啊。

不管怎么刮,不能保证该断开的铜箔已经断开了。

网友:
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清,学会放弃,技术是手段,不钻牛角尖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个大电流 怎么也烧不出来哪里烫  最后没办法一个一个拆  一个电容短路  可是我怎么摸那个电容就是不发烫

网友:
烧鸡趆来趆不好吃了,三四代以后烧鸡要谨慎。

网友:
       6A 烧会不会高了点,烧鸡摸的时候要小心了

网友:
不是高手不要随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