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怪病

楼主(2016-01-17):
有一同方K42。板号是LA-4241P集显的主板。待机的时候如果+3VS和5VS出来,就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如果+3VS和5VS触发后出来,电源上到0.8电流不跳变。测内存的系统总线有一次波形。请问是怎么回事,会不是是南桥不对,BIOS刷过。断开R621开机就正常,就是待机电流比较大

网友A:
这不好搞,LZ要看供电的~

网友B:
不好整,既然己把问题找到就查条件差异解决问题。

网友C:
SUSP触发后应该为低,你断了R621,就是SUSP一直低不受控,查SUSP所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SP触发后应该为低,你断了R621,就是SUSP一直低不受控,查SUSP所控制电路。

SUSP就控制3 5V还有就是内存的0.9V,连接上R621,触发后各组供电也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好搞,LZ要看供电的~

断开和没有断开一样,供电都正常。只是断开后待机就先出来3VS和5V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整,既然己把问题找到就查条件差异解决问题。

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了,内存也换过,现在装个系统看看,有没有哪个外设不正常

网友D:
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换内存条试试

换过了。一样。装了个系统进去一切正常,电池充放电也正常

网友E:
这个真的会好。拿掉。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的会好。拿掉。有点不敢相信

这是电脑公司拿过来的机子,待机电流150MA,拆机发现待机的时候3VS 5VS已经出来了,一检查才发现R621坏了,拿来的时候我上电发现可以点亮,就是待机电流很大,换上R621B 100K后电流只能上到850MA 没有跳变,内存的SDA SCL有一次波形,

网友: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F:
你应该按4楼的思路去查

网友G:
这种问题有点扯,看如果待机大点使用一切正常的话,就让客户用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按4楼的思路去查

susp就控制了3VS 5VS  还有就是0.9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有点扯,看如果待机大点使用一切正常的话,就让客户用呗

客户不急,现在想弄清楚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susp就控制了3VS 5VS  还有就是0.9V

你看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这是按了开关,EC发出的SUSP#这个信号待机的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
是不是哪个供电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查供电吧。

网友:
摘了这个之后耗电快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连接上R621,第一次开机不亮然后关机马上在开机,亮机,如果断开就开不了,时间稍等的久一点再开机也不显,得马上按开关关机再开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把R621装上,按不触发修吧。待机时3VS和5VS不应该有的,待机时SUSP#量了是多少?

网友I:
应该还有哪一路供电有问题哦,vs是一直待机就有还是偶尔啊?把电阻换大一点的行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不急,现在想弄清楚原因

那倒也是,做维修的就是要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有哪一路供电有问题哦,vs是一直待机就有还是偶尔啊?把电阻换大一点的行不啊?

如果人为的让VS待机就出来,每次就可以开机显示,如果按正常的启动,第一次不显示,马上按开关关机再开,可以正常亮机,如果直接断电源,还是一样不显示、正常显示关机如果稍等时间长点,也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人为的让VS待机就出来,每次就可以开机显示,如果按正常的启动,第一次不显示,马上按开关关机再开, ...

还真是一个神奇的机子呀。。。。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机子已经修好,晚点给你们发详细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