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bios ec绝对好的备份

楼主(2016-01-17):
lenovo B460BIOS EC.zip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解决关机后不断电问题

网友:
请给位不要下载,这个我刚刷上的时候还是能用的,但机器装好后就不行了

网友:
我刚好也有一台B460的机子,情况和你一样,关机不断电,你的解决好了吗?请教

网友:
刷了关机不能管彻底

网友:
关机关不了应该刷南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