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瀚视奇HG191A 显示器 到底撒问题呀?

楼主(2016-01-17):
接到客户 一台显示器,通电按键灯常亮,黑屏。
判断驱动板问题,更换一块驱动板,按键正常但还是黑屏。偶尔提示  超出范围,把电脑分辨率调到最低,还是黑屏。
然后更换高压一体板,同样的反应。
然后买了个显示屏检查仪 测屏  亮了  接入VGA信号 也有了图像,灯管旁边的灯全亮。
按键板 直接断开  各种方法尝试了  还是一样 。
现在情况:按键正常 电脑开关机输入VGA 有反应    就是没图像 屏上有淡淡的白光  (注:技术有限 维修基本简单判断 更换)
求大神  赐教  谢谢啦 !!!

网友A:
灯亮黑屏, 一般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背光不亮屏能显示正常画面 ;第二种是背光不亮屏也不显示; 如果是第一种你通过外接单独把背光弄亮通电接vga信号就能看到画面 通过量驱动板给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判断是否是 信号没有导致高压板不工作 还是高压板自身有问题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驱动板坏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显示器,用了7-8年还没坏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   开机黑屏但指示灯亮?  这样不足以判断是驱动板问题吧。    提示超出范围,那就是有显示了?  驱动板也换过,电源板也换过。  点屏也正常,这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C:
应当是驱动板的码不对。

网友D:
按你描述的现象,好像都正常,就是你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亮黑屏, 一般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背光不亮屏能显示正常画面 ;第二种是背光不亮屏也不显示; 如果是第一 ...

暗屏 其他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点看不明白。   开机黑屏但指示灯亮?  这样不足以判断是驱动板问题吧。    提示超出范围,那就是有显示 ...

是一通电 指示灯就常亮  按键没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当是驱动板的码不对。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连续买了2块板 -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一通电 指示灯就常亮  按键没任何反应

那你的超出范围是哪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超出范围是哪看到的?

是更换驱动板后  插入VGA 的一瞬间 提示了下 。然后 无论怎么开关 都不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你描述的现象,好像都正常,就是你没有装好

反反复复 装了N次了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换台主机试试,以前我遇到一次,就是主机超屏幕分辨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通电 指示灯就常亮  按键没任何反应

然后才换的驱动  按键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换台主机试试,以前我遇到一次,就是主机超屏幕分辨率了

试过了  一台就主机  一台新主机

网友:
   不接VGA 开机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屏逻辑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多有意思,你驱动板用的通用的?   怎么不买原厂的

网友:
还是驱动板问题,买个免驱的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G:
这个情况肯定是驱动板没有刷鞋程序把,要刷通用板子的程序才可以点亮你的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多有意思,你驱动板用的通用的?   怎么不买原厂的

买的是 拆机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多有意思,你驱动板用的通用的?   怎么不买原厂的

更换驱动板后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肯定是驱动板没有刷鞋程序把,要刷通用板子的程序才可以点亮你的屏啊。

我买的是原装 拆机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更换驱动板后 这样

什么样?  看不到。  三片驱动板都是白屏?  还是黑屏?   程序从来没刷过?

网友H:
有些屏程序没对就是黑屏,灯管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屏程序没对就是黑屏,灯管能亮

有这个可能了 我没刷过程序  也没工具 一般都是买原装拆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  看不到。  三片驱动板都是白屏?  还是黑屏?   程序从来没刷过?

不算白屏 只是屏有亮光 断开屏线才白屏   程序没刷过  直接买的原装拆机板

网友:
会不会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算白屏 只是屏有亮光 断开屏线才白屏   程序没刷过  直接买的原装拆机板

没刷过还是刷刷看吧。  万一这机子有好几种屏呢。

网友:
把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了吧,还黑屏测下高压的开启脚和亮度调节脚有点呀没有。也要留意灯管坏掉,可以单独点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过还是刷刷看吧。  万一这机子有好几种屏呢。

确实,程序可能性也有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不兼容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不组装起来看看正常显示不,我遇到过不组装正常,组装起来就不能正常显示的显示器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很多不可思议的故障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反复复 装了N次了

屏线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通电 指示灯就常亮  按键没任何反应

要么程序问题,要么就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网友:
程序的问题的吧 刷个试试

网友:
换个免驱的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