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501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1-17):
无聊发一个维修案例,戴尔笔记本开机无显示,外接电源开机观察发现电流在1.4A左右亮不了机,根据经验怀疑是北桥虚焊于是果断拆机加焊北桥,通电测试0K,

网友A:
用风抢还是BGA的

网友:
哎。。妹子人品就是好。

网友:
楼主的经验如此强悍?

网友:
我一般都重值北桥比较稳定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就是北桥

网友:
楼主这种经验以后还是少发点,稍微懂点的人都知道的了。

网友:
通病早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抢还是BGA的

直接拆机取胶,用BGA加焊就OK

网友:
这机器没有报警吗

网友:
这问题  应该还会再出的。  重新植球可能会用的时间久一点吧。    楼主我想问问, 你要取下有胶的BGA 芯片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
戴尔5010不显示北桥是通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