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75-M LE 开机跑码瞬间掉电 精修!

楼主(2016-01-17):
故障:开机通电二三秒就掉电了,码还没有跑完就断电了,但有时候又正常能开机先目测下主板,发现近EC有几条引脚以及旁边有一粒电阻发黑,先将发黑的引脚补了一下锡,把小电阻去掉,先通电试试,咦,不再掉了电了,
但是出现了下面这个报错, ,经典的华硕CHESSIS 报错,打开点位图找到O_CASEOPEN#信号 没电压, 发现是刚才发黑的小电阻位置 是一个3V_BAT作上拉,直接用焊锡相连故障修复。切记现在新款主板要目测有无发黑小电阻!!

网友A:
还在学习中,看不懂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学习中,看不懂点位图

请加分谢谢啦。

网友:
华硕主板电阻出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B:
  刚看了你这个 (华硕CHESSIS )报错  , 这个是什么信号。 还没修到这种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你这个 (华硕CHESSIS )报错  , 这个是什么信号。 还没修到这种故障。

就一个检测信号用之类的

网友D:
看不明白   开始上电掉电   你一坨上去不掉了    后面出现英文提示   你再来一坨  就英文提示都没了好了     总共是两坨是吗?    后一坨位置是发黑小电阻    前一坨是哪里?

网友:
一般电阻是不能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不明白   开始上电掉电   你一坨上去不掉了    后面出现英文提示   你再来一坨  就英文提示都没了好了    ...

一开始不要那个发黑电阻,开机提示错误,后来用锡连上了就无事了,好似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不要那个发黑电阻,开机提示错误,后来用锡连上了就无事了,好似是这样

谢谢你   看楼主的帖子没明白   看你的回复明白了  加分感谢

网友:
CHESSIS是什么报错和O一CASEOPEN#是什么关系?LZ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检测信号用之类的

  知道检测。 能否告诉我 他检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不要那个发黑电阻,开机提示错误,后来用锡连上了就无事了,好似是这样

不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那是什么报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小电阻还真是靠眼力才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