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S-7283-NC51M电压一切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6-01-17):
经量CPU,内存,南北桥供电一切正常,但触发后不跑码怀疑是不是BOLS程序出错,但刷完故障依旧,接着果断焊北桥,上电测试OK.

网友:
AMD的垃圾芯片  桥虚焊是通病   焊了用不了多久又坏   一般是换板

网友:
桥虚焊是通病

网友:
都这么干?我刚干坏一个梅捷的C61的。 加焊桥后直接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