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17):
板号la-5751P ,上电0.5A 掉电。拆机看到键盘接口附近都是水 ,烘干后 ,测重灾区u4 u10 没有坏,但是不工作,G级电压0v.顺着G级往下找发现电阻坏还有B+烧断线了。飞一根线换R228 R229  R89后,故障排除  正常显示。

网友:
其实进水机器有些也是挺好修的,清一下就好,就怕腐蚀,断线还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网友:
仁宝的板就爱坏这环。

网友:
进水机子就容易断线

网友:
应该是进水时间不太长

网友:
仁宝板子就爱断线

网友:
细心点就行,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2016-02-16):
楼主技术就是牛。

网友:
遇到没图纸的可咋搞!

网友:
por lo general se dañan las resistencias

网友:
看来这个地方烧断应该是通病了,我修到过3台进水的,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进水成这样能撑多久呀

网友:
进水短线隐蔽的地方有时候要找死人

网友:
进水机器断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