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1LD单用电池不触发,插适配器正常使用,求助

楼主(2016-01-17):
华硕X751LD进水机,进水部分为EC背面板,有少许断线,一番修修补后适配器模式下正常开机了,但单用电池不触发,电池充放电均正常,触发后拔掉适配器也可以正常使用,系统下电池检测均为正常,EC型号是IT8585E,电池模式下,线性3V 5V均正常,EC供电 复位  LID 均为3.3左右正常 ,EC108脚AC_IN_OC#插适配器为低电平,电池模式下3.3V正常,按开机键PWR_SW#正常3.3V有跳变,EC85脚就是不发出3V 5V开启信号,BIOS芯片按开关后才有供电的,所以应该不是BIOS问题,求助

补充内容 (2016-1-19 11:09):
问题已解决,电池模式下+3VA_EC提前出来了,正常状态下按开关后由PU9100转换出来后才能完成正常上电时序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检测到

电池检测正常,系统下电池图标显示均正常,插适配器显示正常充电,拔掉后显示电池电量百分比

网友:
进水位置多观察,不妨刷刷BIOS,EC换一个。

网友:
BIOS不一定都是好的。多刷几个试下

网友B: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一个试试

待机下BIOS供电都没有,BIOS应该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华硕机器难修。。特别是这个奇葩问题。查查充电电路也许只是个小问题

网友:
看一下SM在线对地值

网友C:
哥哥,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换了电池就好了

电池充放电正常呢,电池模式下不开机,公共点16V左右,放电场馆完全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