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6-01-17):
开机不到2秒自动停止,应该是被保护了。然后拔掉cpu辅助电源后正常,空载测得3.3输出只有3.02,5v输出测得有5.6V,12v输出只有10.1v。请教各位,是什么元件坏了?经查电容都没有爆裂痕迹。

网友A:
电容爆了,只是你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了,只是你没有看到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先拆开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7500的4脚是多少伏?
不同数值对应不同的输出电压值,好像线性似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换12V电容吧,再不行就向上查了,12V双二极管,反馈。取样电阻。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长城电源是好东西,其实非也……

网友:
查一查电容看有没有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