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530能充电不能放电

楼主(2016-01-17):
板号:LA-8133P
故障:能充电,单独用电池不能放电

测得数据如图所示,受控于PRECHG

PRGCHG,受控于PU101LM393,LM393 5脚为0V,插上适配器才有电。
请师傅们帮忙分析哈,指导哈。这种充电不放电,以前修到的都是换个放电管就好了。这种新机器没遇到过。谢谢了

网友:
vl电压过来了吗

网友:
PR122的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按下开关查EC_ON能否产生?拉低51_ON#后出V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查EC_ON能否产生?拉低51_ON#后出VS

不插适配器下按开关可以拉低EC_ON,输出VS电压。

网友:
检查放电管那边的条件啊 !看看G级为什么不行这个应该不难休吧!不一定是放电管的问题是G级的控制不对

网友:
触发瞬间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查EC_ON能否产生?拉低51_ON#后出VS

393的5脚电压大于6脚,7脚输出高电平。但一瞬间就没有了。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大家都期待

网友:
换PQ306故障修复

网友:
看看acon/main信号和vl,应该是按开关前就有的,至少应该有一个

网友:
prechg不是应该为高电平的吗?为什么换q306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