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B75M-D3V-R1.0双路供电的疑惑

楼主(2016-01-17):
这个电路图里关于5VDUAL有三处。
疑问一:第二处的Q66有什么用?
疑问二:从第二处来看P_EN受控于-DEPSLP,但从第三处来看P_EN又受控于5VL_EN,到底受谁控制?
疑问三:第三处的C141有什么用?
疑问四:第三处-DEPSLP通过Q79控制5VL_EN,-DEPSLP为何又通过R430与5VL_EN相连?
下图是第一处:

下图是第二处

下图片是第三处

网友:
第一处分析:触发后---到VCC产生前这段时间,VCC和12V没电,U7负极大于正极,输出低电平。
Q49G极为低,截止,VCC不给5VDUAL供电。
同时P_EN被R390拉低(假设第二处-DEPSLP为高,不置高P_EN),Q58(P管)导通,5VSB给5VDUAL供电。

网友A:
图二的5VDUAL并不是产生电压,它是连接5VDUAL,当5VDUAL为高电平时,Q66导通是没有作用的,,前面的-DEPSLP信号低电平时,P_EN直接就会至高,当-DEPSLP高电平时,如果5VDUAL还存在,那么Q66无法将Q67B极拉低,P_EN信号就为低,如果这里5VDUAL已经不存在了,Q66就直接拉低Q67的B极,P_EN信号又会变成高电平了。

技嘉主板最喜欢 用这种小三极管,一堆一堆地贴在一起,坏的也特别多,是通病了,小三极管是不过电压的,只处理信号,电压都是场管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二的5VDUAL并不是产生电压,它是连接5VDUAL,当5VDUAL为高电平时,Q66导通是没有作用的,,前面的-DEPSLP ...

当-DEPSLP高电平时,如果5VDUAL还存在,那么Q66无法将Q67B极拉低
----------------------------------------------------------------------------
谢谢你的回复,还是有点晕:
当-DEPSLP高电平时,Q74导通,Q73截止,D6的3脚为高电平(Q67截止、Q66导通),P_EN不被置高,第一处已经产生5VDUAL。Q66导通有何意义?
当-DEPSLP低电平时,Q74截止,Q73导通,D6的3脚为低电平,(Q67导通、Q66截止),P_EN被置高,第一处无法产生5VDUAL。Q66截止有何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DEPSLP高电平时,如果5VDUAL还存在,那么Q66无法将Q67B极拉低
------------------------------------ ...

呵呵,对不起,我的水平只能将你误导到这里了,想要更明白清楚,只能请教你的老师了,技嘉板,保护措施一环扣一环,所以现在修到技嘉的H61就烦,全部是上电反复重启的,跑码也重启,不跑码也重启,有供电没供电它也重启,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不起,我的水平只能将你误导到这里了,想要更明白清楚,只能请教你的老师了,技嘉板,保护措施一 ...

刚才有一个同期学员QQ上问我这个板子问题,说不出5VDUAL,我查这张图纸时发现这些问题,就发贴请教了。呵呵,这是B75的时序,有深度睡眠ERP节能什么的,搞死掉哟。谢啦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DEPSLP高电平时,如果5VDUAL还存在,那么Q66无法将Q67B极拉低
------------------------------------ ...

看你这个电路的左上角有个5VDUAL SHORT PROTECT,5VDUAL短路保护。5VDUAL短路时会拉低Q67控制极,此时Q67导通,5VSB抬高P_EN让Q58截止起到一个保护作用。5VDUAL正常时Q66与Q76、Q75作用一样把5VSB灌输到5VDUAL中。

网友:
每次研究这个图纸  都是有点头晕的

网友:
你查下老徐的还是月饼老师的帖    有关这个双5VDUAL 切换电路有专门经典教科书式的分析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才有一个同期学员QQ上问我这个板子问题,说不出5VDUAL,我查这张图纸时发现这些问题,就发贴请教了。呵 ...

可能要触发开关后才有5VDUAL吧

网友:
i其实上面就是节省供电方案,分析问题可

网友:
以简化,不要被线路图绕晕了,主板上电后由vCC5v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触发开关后才有5VDUAL吧

我上次是15年12月12号,也修了一个B85M-HD3的主板,也是没双路5V,把那个D6干掉不装就行了。这个板子待机时就有双路5V,是+5VSB供电,开机后是VCC+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有一个同期学员QQ上问我这个板子问题,说不出5VDUAL,我查这张图纸时发现这些问题,就发贴请教了。呵 ...

谢谢饼哥回复,确实是说触发后也不产生5VDUA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电路的左上角有个5VDUAL SHORT PROTECT,5VDUAL短路保护。5VDUAL短路时会拉低Q67控制极,此时Q67 ...

版主讲解的很清晰

网友D:
首先解释下-DEPSLP:
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SLP_SUS#,深度睡眠指示信号
当进入深度睡眠时(进入节能状态ERP),它为低,平时为高
当桥收到开关触发信号或/RTC警报/GPIO27有事件 后,桥会置高它,用于开启桥的主待机电压(我也称为浅睡眠待机电压VCCSUS3_3)
这是桥的手册原文:
While in Deep Sx, the PCH monitors and responds to a limited set of wake events (RTC
Alarm, Power Button, and GPIO27). Upon sensing an enabled Deep Sx wake event, the
PCH brings up the Suspend well by deasserting SLP_SUS#.

从图三开始说:(猜测)
桥发出高电平的-DEPSLP经过R430和C145延时[≈(8.2*0.1]毫秒)控制Q77导通,使得Q76 Q75都可以导通了,先产生5VDUAL(再去产生3VDUAL给桥的VCCSUS3_3供电)。
5VL_EN同时也会控制Q78瞬间导通,通过C141/R420瞬间拉低P_EN,导通图一的Q58,输出5VDUAL
我感觉这2路作用都是为了提前产生5VDUAL。
但是是瞬间的,为什么呢?
因为,-DEPSLP同时会经过R425和C144延时后[≈(270*1)毫秒]导通Q79,把5VL_EN拉低Q78、Q77都截止了。这样5VDUAL就没了
我认为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先产生5VDUAL--》3VDUAL后,激活桥的ACPI。
这样-SLP_S3控制图一的电路才有意义。

图一:
当-SLP_S3为低时(没开机时),Q70截止,Q71导通。比较器的1/7脚被拉低。Q49是N沟道--截止,Q58是P沟道--导通,5VSB流向5VDUAL,再去产生3VDUAL给桥的VCCSUS3_3供电
当-SLP_S3为高时(开机了),Q70导通,Q71截止。如果ATX的VCC(红5V)和+12V(黄12V)都足额,比较器1/7脚输出高,Q49导通,Q58截止。VCC流向5VDUAL,接替5VSB供电,提高5VDUAL带负载能力。

图二:
如果进入了ERP状态(节能状态),-DEPSLP为低,Q74截止,Q73导通,D6拉低Q66/Q67的B极,Q66截止,Q67导通,5VSB通过Q67--D7,流向P_EN,把图一的Q58截止了。5VDUAL没啦,所以也没3VDUAL了,桥没有主待机电压了。节能了

图二继续:
如果正常-DEPSLP为高,Q74导通,Q73截止,D6不导通。
但此时5VDUAL由于短路被拉低了,假设为0,5VSB经过R383、R384、C132延时后控制Q66导通,把Q66的3脚也拉低了。这样Q67可以导通了,5VSB也会流向P_EN,去截止Q58,5VDUAL不再输出,这就是所谓的5VDUAL SHORT PROTECT====5VDUAL短路保护电路。所以这个电路的延时电容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解释下-DEPSLP:
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SLP_SUS#,深度睡眠指示信号
当进入深度睡眠时(进入节能状态ERP ...

哇,饼哥分析这么多,谢谢。就刚刚十分钟前,对方又接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故障也是一样的,网吧的。笑晕!
我之后又认真看了一下待机相关电路,插上ATX后按开关前这段时间:5VSB经过1117转成3VDUAL_PCH,这个电压给了很多路,VCCDSW3_3、IO的3VSB脚供电、上拉开关针、上拉IO到桥的PWRBTSW、上拉PCH_DPWROK、也给RTCVDD、DSWVRMEN、INTVRMEN、RTCRST#等等

打住----------对方反馈的最新情况:有一片风枪吹了下  管子  就亮机了 冷了就不行。。  。。一排小三极管。
我觉得:按下开关,桥应该是正常发出高电平的-DEPSLP了,只是在电平转化过程中因某个小三极管不良导致不出5VDUAL。感觉有戏,等他修好后我再反馈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讲解的很清晰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一个疑惑。短路保护,有点像反馈电路。呵呵

网友F:
楼主弄好没有?分享一下  我有很多快GA 268都是没5VDUAL  -DEPSLP是低电平

网友:
饼哥的电路分析又仔细看了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弄好没有?分享一下  我有很多快GA 268都是没5VDUAL  -DEPSLP是低电平

板不在我手上,是我同期的一个学员,好像时亮时不亮,不稳定。有时把电源拔掉过个十几分钟就不能触发了,有个区域的几个小三极管吹它一下又可以触发亮机,总是是不稳定。他两片板子都是同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吧,只是还没找个真正的原因。目前只能猜测是某个三极管不良导致不出5VDUAL,这板子没丝印,听说很不好搞。

网友:
我也遇到技嘉H61的这个问题,有时候可以触发  有时候触发不了,,可以触发的时候可以一直用   明天早上开机就不触发了,,测试 没有双路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板不在我手上,是我同期的一个学员,好像时亮时不亮,不稳定。有时把电源拔掉过个十几分钟就不能触发了, ...

你要不要点位和图纸嘛?我都有 徐老师说 -DEPSLP这个信号要南桥收到深度待机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不要点位和图纸嘛?我都有 徐老师说 -DEPSLP这个信号要南桥收到深度待机才会有?

自己看下H61系列主板开机触发电路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的5VDUAL并不是产生电压,它是连接5VDUAL,当5VDUAL为高电平时,Q66导通是没有作用的,,前面的-DEPSLP ...

基础差,看见上面一堆一堆小三极管的技嘉板心里就犯怵。。。只知道是控制信号的,但是试着分析时就懵了。。。。

网友:
此贴分析技嘉的电路。。。我已经阵亡了。。。。Some One Help Me!?

网友:
大哥能不能上主板图片,这主板标得不是很清楚 看不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