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发一篇G450独显改集显的教程

楼主(2016-01-1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50,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屏幕红,蓝,绿几种颜色不断切换,还伴随  滴滴滴  的报警声,应该是显卡坏了,迅速拆出主板,板号是LA-5081P,显卡N10M-GS2-S-A2加焊显卡变成开机黑屏,完全不显示了,看来显卡确实坏了,该机北桥是AC82GM45,再看电路架构图

应该是可以改集显的,先看同行发的一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7812-1-1.html  ,我也参考了这位大师的思路,但是不够清楚,因为没有点位,加上主板没有标号,所以也花了不少时间来完成这项“工程”。
先看主板全貌

独显改集显需要改的地方有以下几个地方,首先从屏线接口开始

由上图可以看出,JLVDS2连接独显,JLVDS1连接集显,所以应把屏线接口从JLVDS2移到JLVDS1。我这里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因为客户要换独立显卡,订了芯片还没到货,我这里只是尝试,最后还得改回来,不想拆来拆去

然后是屏供电的产生

背光开启信号

还有北桥LVDS总线供电

最后改桥的LVDS模块供电

最后取掉显卡

老规矩,结尾来一张亮机图

好了,到此结束,等显卡到货再改回来,
各位看官,请不吝加分吧,谢谢

 会员371242元2023-1-4 13:31
 会员10430432元2022-12-17 16:15

网友:
没有点位图和电路图没法改吧

网友:
哥你这样不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看来是闲的很呢,嘿嘿

网友:
维修就该多尝试!下次遇到了我也动手试试

网友:
最后一步板上没有标号,应该不易找吧

网友:
有点位吧,没有丝印这个找得全嘛

网友A:
我改完背光亮没字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要换集成BIOS没?

网友:
节省了显卡的钱  不过我觉得还是换显卡快啊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啊!哎!维修真的是永无止境啊!想成为大神

网友:
厉害,不过现在这些显卡也不贵吧

网友:
bois 还用换吗。 版主必须得来个精华。这种精神可贵。

网友:
之前没任何资料改了华硕K40AB,那个麻烦

网友:
改集显 虽然不太难   发帖却不容易
更难的是 楼主为了  大家以后碰到这种板 好改集显   图文并茂发帖   大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完背光亮没字是什么原因

朋友,你的有背光无字 ,解决了吗 我这台和你一样

网友:
楼主 我改完背光亮没字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6-02-22):
改完后,有背光没有图像的  来报个到   求个思路

网友:
楼主刻苦专研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射射 分手 大家多学会了

网友:
看起来好难搞

网友:
没有改过 这种太麻烦

网友:
太牛B了,还改回来。给客户商量下别改回来了。

网友:
好帖子 ,保存下来,,

网友:
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啊 我还没有改过集显呢 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款改动的还挺多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D:
我改了,字符有干扰。
琵琶山
我的有干扰 修好没 能分享一下吗
详情
bestsu
兄弟你的干扰解决了吗 我改完后也有干扰啊
详情

网友:
比之前哪篇帖子更容易懂。也更详细。值得加分

网友:
一不小心学着版主改了一台,结果跟楼上的一样,字符干扰,有攻克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改的 只是麻烦

网友:
我怎么没改成功

网友:
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试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改完不正常的。还有一个点。好像是时钟还是EC 的一个信号吧。。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2016-03-23):
这个真是厉害呀!!

网友:
真是晕,太闲了吧,呵呵,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显存坏了,开机掉电,换了两次还是一样,结果换了显卡好了,前提是老板烤过显卡他说不关显卡的事。

网友:
我改了一个没亮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我今天改了片 不显示 只看到屏很暗的闪了下,看电路改的也没问题,版主要刷BIOS吗?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联想G450,按照你的操作方法把独显该成集显,开机只有背光没有图像是怎么回事,独显和集显BLOS都刷过,还是只有背光没有图像,量LVDS1接口供电都正常,几组LVDS引脚没有任何数据,请指点哪里出来问题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31 09:54):
现在LVDS引脚第16脚1v,18脚1.3v,20脚1.3v,22脚1.3v, 24脚1.3v,26脚1.05v, 28脚1.3v , 30脚1,08v如此好的信号就是不显图像,纳闷,有改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完后,有背光没有图像的  来报个到   求个思路

我的改好后,也是有背光,没有图像,你的搞好没有,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改好后,也是有背光,没有图像,你的搞好没有,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改完不正常的。还有一个点。好像是时钟还是EC 的一个信号吧   上边的 提示   我直接把显卡重新植球了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字,在看一遍是不是少东西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
问一下,独显改集显需要刷BIOS吗?

网友:
这个简洁明了,好

网友:
为什么花屏呢,来回抖动

网友:
改了有点小花屏,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懂的分享一下呀

网友:
这个没点位图都能改好真是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的有背光无字 ,解决了吗 我这台和你一样

我也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我改好后,没有字显示,只有背光?

网友:
没点位,楼主跑电路就辛苦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放个点位图和图纸呢?

网友(2016-04-24):
屏抖动,可有解决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没点位图这个有点不好找位置,如果两路同时安装,会咋样

网友:
楼主高人啊,楼主是不是有点闲啊?

网友:
没标号怎么知道是哪个,,用了多久工时呀

网友:
不错的!需要耐心!没有点位图,怎么找到元件的呢?

网友:
牛逼,这种帖子看了真过瘾,觉得大家都能改,不是很高难,佩服同行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能力

网友:
无点位无丝印不怎么好改

网友:
这招得学学啦

网友:
勤动手,勤动脑是我们维修人员要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网友:
改了一次,显示不能居中,放弃 了。

网友:
为什么我改了一直灰屏呢,照着你的一模一样改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北桥的问题,我又换了北桥 ,还是灰屏的

网友:
楼主很清闲,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只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
既然要换显卡,干嘛还去改

网友:
我的改了之后会白屏  真是纳闷了, 步骤一样,  怎么试都白屏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有点位图吗,仁宝的版电容电阻都没标示,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我改好了,屏幕有波纹怎么回事啊。望指教

网友F:
我的也是改好啦就是图像有波纹 BIOS也刷了还时一样 有谁该成功没问题的
huhaju
要把集显模块供电最好加电容或者用电感代替0欧电阻
详情

网友:
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hai是楼主牛逼 学习了 a

网友(2016-05-28):
q我改了花屏

网友:
楼主你没说要刷集显的BIOS

网友:
独显改集显,一般都不好改钻研精神,可嘉

网友:
加分,虽然机器比较老了。

网友:
此方法改不成功,改过后会花屏,屏上的字会抖动

网友:
哎 到现在我还是不会改集显 好像有些机子可以改有些机子不可以改

网友:
楼主对技术的追求很高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我的改好后有波纹

网友: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前些天弄个联想 y570 显卡供电电感断开 就直接走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字符有干扰。

兄弟你的干扰解决了吗 我改完后也有干扰啊

网友:
不错 给力  我手里都还有两个这个显卡芯片 放一两年了 还没用上

网友(2016-07-14):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改好啦就是图像有波纹 BIOS也刷了还时一样  有谁该成功没问题的

要把集显模块供电最好加电容或者用电感代替0欧电阻

网友:
你那个2.37K电阻不上的话,估计会花屏

网友:
按照图纸和你这个是一样的,就是灰屏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什么情况 改完灰屏  楼主是不是还有什么步骤没发出来啊
  有照着楼主改成功的伙伴吗

网友:
不错 下次遇到参考一下

网友:
能改显卡的都是高手

网友:
标注还是很清楚 可惜改完灰屏  换个屏 严重抖屏 换了几个屏都是灰  排除 屏 和屏线问题了  查了 屏接口信号 阻值正常
  求楼主解答  查了 屏接口信号 阻值正常

网友:
改完灰屏 换了几个屏有的会严重抖屏  主板屏接口信号阻值正常  还排除了屏线  求楼主解答

网友:
我的个毛,改过去再改回来,客户一天不用就等不及了

网友:
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上次该可一个也是屏幕抖动字体不清楚换主板了   楼主估计也是改亮了就发了个帖子也没有太注意屏幕抖动的这个问题

网友:
独显改集显的不容易

网友:
还是换显卡吧。又不贵

网友:
照楼主的方法改了 搞了半天 但是和其他的人改的一样小花 。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技术精神可嘉

网友:
报错9D?那去掉U6温控不是没用了

网友(2016-08-21):
按你的方法 改完 可以亮机 但是 图像 抖动 花屏

网友:
不要去掉显卡行不行?

网友:
学习了,这款电脑以后很难遇到了

网友:
显卡易坏,加了还不一定稳定,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g450开机灰屏,外接花屏,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测试了二十分钟温度一上来又花了,明天重植下显卡,不行也得改集显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很少接到修了

网友:
改了,有背光没图像,这个有人解决了么

网友:
改集显 可以显示 就是屏要闪 最后又改回去 失败

网友:
楼主改这个花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我的也没字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无字天书啊 版号南桥都一样 楼主是不是留了一手

网友:
大哥。。订显卡也就一天就到了 何必呢 这么费劲

网友:
为什么屏会闪呢?求答

网友:
抖屏如何解决,楼主,一直在到你回复

网友:
改了一片抖屏问题没有解决, 不知道佻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
帖子删掉了吗?看不见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字符有干扰。
我的有干扰 修好没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
此贴改完是灰屏。

网友(2017-07-05):
厉害了。我的哥。弱弱的问下这样改的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