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片迪兰恒进的同型号的显卡 都是这样的现象:小花屏,是什么坏呢?

楼主(2016-01-17):
几片迪兰恒进的同型号的显卡 都是下面这样的现象:小花屏,是什么坏呢? A卡来的
内存电压2.06V 核心1.23V 几片都是这样的电压 也没发现有异常发热的显存芯片。。
桥虚???还是显存?!

有几片是上面这样的现象。
有几片是下面这样的现象:

两种现象的卡到了这个提示无启动硬盘的页面后 有不见花!还没装系统测试。
一般这种是什么问题呢?BIOS? GPU? 某内存?

补充内容 (2016-1-24 20:52):
谢谢各位。加焊后OK了。。。几块都是。

网友:
加焊,一准好

网友:
这样花屏一般都是GPU或者显存问题,和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要做化上机试试!实在不行在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