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没声音

楼主(2016-01-17):
此电脑内外没声音,刷bios问题解决,所以遇到没声音的机子最好先排除所有软件,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A:
bios引起的声音问题 确实不多

网友:
理论是的,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刷BIOS解决声音问题的,遇见的确实不多。以后还是要注意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引起的声音问题 确实不多

你遇到过吗?

网友:
入行到现在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应该把好的BIOS分享一下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学习了   如果是我内外都没有重装个系统部行肯定干芯片了

网友:
G470没声音也可以吗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还第一次呢  一起没遇到过 基本上都是声卡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没遇到过

楼主的头像好可爱

网友:
确实 有些确实要先从软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