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17):
早上接到一台联想G460进水的机器拆下来一看PU2和PU3周边进水都烧糊了不管了先清洗干净再说拆下PU3下面都断线了 这是个19v先接起来 PU2的第六脚也断线了也接起来那个电阻也烧了也就是PR401 PU2也就是ISL6237也烧了  先把这些能看到坏了的都换掉测试了一下不短路了 插电待机0.05有点偏高 量了电压不对啊 19v变成3.3v了PQ6的5678脚变成3.3v了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还有问题啊 不管了又来客户了比较忙 放一边忙别的去了 到了下午我忙完了 又开始继续修这个机器  把PQ6短接起来试了一下PU2发烫 这个芯片早上新换的肯定没问题的看来是他周边有问题,也没看图纸用表笔量了一下PU2第5脚电容阻止低去掉换上一个阻值正常插电待机正常3V 5 V正常了  按下开关可以开机了 一看电流0.56不动了艹  难道南桥也进水了 仔细看了一下有进水痕迹加焊了南桥 插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了 装机测试键盘还是坏的 给客户报价又换键盘 此机修复 分享给大家 总结进水机器维修还是要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
艹 刚写发表的时候断网了 图片都没上传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G460进水修的特别多啊

网友:
进水机器其实蛮好修的

网友:
进水不多还好修

网友:
支持发贴,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有图有真相,给楼主点个手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