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One 灵越 2320一体机不触发

楼主(2016-01-17):
如题:Inspiron One 灵越 2320一体机不触发测待机条件都正常:EC待机电压、复位、此机EC没有挂晶振,3V 5VPWM已出,DPWRGD、RSMRST#、触发信号都有,适配器检测信号3.3V,有瞬间波形。
网卡芯片烧毁已拆除,按开机键,EC不发出触发信号给BD82H61桥,BIOS已刷过。由于原装适配器没在,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触发。另外就是去掉COM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但不过内存,不知道是不是和适配器有关。

请大家谁修过这机子,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找个原装电源试试吗

网友:
冷静下来,理清思路,慢慢来,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很多一体机都要原装电源才能点亮的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下是原装电源修机  网卡烧了拆了还不亮 你就可能要考虑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下是原装电源修机  网卡烧了拆了还不亮 你就可能要考虑桥了

现在是EC发桥的PWRBTN#一直为3。3V,按开关无跳变。现在考虑桥还早了点,我觉得主要是先把不触发修了再说。另外这机子的适配掐是19.5V  9.32A的,难找呀,客户离得远,正在发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