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MSUNG 三星 T190 LS19TWHSUV(XF) 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黑一下又亮起,又黑一下又亮起

楼主(2016-01-17):
SAMSUNG 三星 T190 LS19TWHSUV(XF)
       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黑一下又亮起,又黑一下又亮起,故障时间间隔不规则。
四条灯管测试正常,高压部分的高压线圈和功率管温度不高,起码证明不是过流或者线圈匝间短路。高压芯片采用OZ9939GN方案,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全部去除效果一样:无效!
       在显屏黑下来的瞬间,ON/OFF信号是低电平约0V,亮时是3.2V,ON/OFF信号来源于驱动板,跑线路至此

       这里连至5V供电经7.5K电阻降压为3.2V加至NPN三极管集电极,当基极为高电平时C E导通拉低到地,ON/OFF就为0了,NPN管Q601拆掉可以强行使背光不受控一直有,装好后一直用没发现问题,就不理它了,当作是修好吧!不过这样的结果是一按开关机键就马上白屏一下,再然后才正常显示,因为时序上ON/OFF提前了,屏还没有供电的情况下而背光又已经开启,不过时间不算很长,就一闪而过的,客户可以接受。
       OZ9939GN(和OZ9938GN功能一样,可以互换)各脚电压参考:

OZ9938 OZ9939GN去保护方法:1.把 3 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 6 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 7 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上面去保护的方法经检验有效。

后话:发现原来触摸板不能用,三星的触摸板不好修,放弃!估计就是触摸板造成驱动板工作不正常的误动作。试过把触摸板的插线从驱动板上拔下,显示器就开不了机了,这与我们平时接触的显示器不同,一般的显示器只要上一次是开机状态下的断电,恢复电后是能显示的。

网友A:
楼主修液晶好像不是新手了,这个系列的液晶,不是触摸板故障,是按键漏电,换掉或者扣掉就行啊,按键在侧面。

网友B:
我遇见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不过是程序问题

网友C:
不应当是电源及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液晶好像不是新手了,这个系列的液晶,不是触摸板故障,是按键漏电,换掉或者扣掉就行啊,按键在侧面 ...

哦,谢谢版主的提醒,我今天试了把侧面的按键去掉,还是一样的效果,我今天有一块一样的驱动板,准备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不过是程序问题

一直没重新刷程序,今天在线刷个程序才行,用三星专用的FirmwareUpda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当是电源及高压板的问题

可能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驱动板或是程序几率大一点。

网友D:
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   第一次修的时候,换开关   换高压板  换灯管   都不行   最后换电源板才好的,,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最后修原板    是一颗电容惹得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   第一次修的时候,换开关   换高压板  换灯管   都不行   最后换电源板才好的,,还是 ...

经过另一台好的T190拆个驱动板装上,好了,问题最终是出在驱动板上,其它按键条、触摸板,电源板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