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01-17):
B460E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果断刷BIOS,亮机

网友A:
高手在民间,思路明确处理果断。

网友:
电流跑0.9

网友:
楼主插内存掉电,果断刷BIOS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思路明确处理果断。

一看您就是明眼人

网友B:
修机子难道就不先测试下各路电压  电压正常后在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子难道就不先测试下各路电压  电压正常后在刷BIOS吗

习惯先刷软后硬

网友:
有试过刷了不行 再刷回备份的BIOS 出现的问题又不一样的吗

网友:
之前遇到这样故障的  没修好

网友:
是亮机掉还是不亮机掉啊

网友:
运气好,首先猜bios猜对了,bios真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这修法有点吓人啊     也不测下就刷了       不过这样才能显示出楼高超的技术

网友:
BIOS分享出来呀

网友:
直接刷BIOS也没什么,原机的备份好就行

网友:
是经验判断的?。还是?。。

网友:
插内存是重启吧,掉电真没见过。

网友(2016-02-16):
三板斧可以搞定不少机子,小白受益匪浅!

网友:
bios引起的怪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
这算通病吗?  果断刷BIOS????

网友:
手上有台,电流0.9无显,有谁刷好的

网友:
好多机器都有这个查内存掉电的情况

网友:
b460的BIOS版本很多的

网友:
楼主真牛P,秒杀呀!!!

网友:
集显的,刷了N个bios都不行,电流0.9,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道友,我也有一台,不知可不可以试试哦?

网友:
这么果断,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2019-09-17):
插内存掉电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0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