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用途 索尼本本上的

楼主(2016-01-18):
它怎么会影响待机的LDO,G717去掉了LDO都不出。求解!

网友:
温度保护电路

网友A:
去掉肯定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肯定就保护了,

能不能把电路改改不用它!

网友:
是有短路吧

网友:
过温保护的应该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温度控制保护芯片吧

网友:
看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