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拆焊台发热丝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热风拆焊台发热丝是绝缘的,一般的发热丝不是绝缘的,哪里可以买到?我想自己绕。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风枪,发热芯最好拆下来拍个图,一般淘宝上都有卖的,问下卖家是否能通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风枪,发热芯最好拆下来拍个图,一般淘宝上都有卖的,问下卖家是否能通用 ...

谢谢建议,厂家已经不再生产这个设备和这个配件,淘宝卖的通常是85欧姆的,效果也强差人意。这发热丝是110v ,33欧姆的发热丝。

网友B:
淘宝上85殴的是220V的换算出来功率是550W左右,你原装的110V 33殴的功率才只有350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85殴的是220V的换算出来功率是550W左右,你原装的110V 33殴的功率才只有350W左右。

是的,买了一个110v的发热丝,可以用,效果还不错,不过发热丝不是绝缘的。我一直想买绝缘的发热丝自己绕,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买了一个110v的发热丝,可以用,效果还不错,不过发热丝不是绝缘的。我一直想买绝缘的发热丝自己绕 ...

一般都是发热丝绕完之后,做的绝缘镀层,镀好的丝,绕的时候镀层容易脱落。

网友(2016-09-17):
应该有的 找找

网友:
万能的某宝,搜你的型号都有,没多少钱,可以多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