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阻值就是二极管档阻值

楼主(2016-01-18):
对地阻值就是二体管阻值么?在哪种故障需要用这个方法来测试为什么要红表笔接-,黑表笔接+嘛?

网友A(2016-03-11):
测试主板有无短路用这种方法

网友(2016-04-28):
就是测试主板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主板有无短路用这种方法

测短路的话不是该用欧姆挡吗?0欧姆或者接近0欧姆就可以认为是短路。
为啥一定要用二极管档呢?

网友B: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作用1:为了测是否短路。打值为0就是短路。
作用2:为了测是否断路(开路)。打值为1就是断路无穷大。
作用3:有阻值跟正常阻值的对比。

数字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我们经常讲的对地值实际上并不是阻值,普通万用表蜂鸣档也是二极管档,我们测出来的值应该叫二极体值,可以叫对地值,但不能叫对地阻值,其单位是毫伏,代表的是这个点的对地的压降,比如常规的二极管分为硅管0.7压降和锗管0.3压降,所以和电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红表笔接地测量,我有个自动档的万用表,有个专门的二极管档,后面显示的单位是V,像普通万用表测出来的500左右的测量点,就显示0.5V左右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
作用1:为了测是否短路。打值为0就是短路。
作用2:为了测是 ...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6-06-21):
测量主板有无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你这是千篇一律啊 好几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千篇一律啊 好几个帖子了

不好意思啊!!没下载分啊!!

网友(2016-08-12):
每次看有营养的帖子都是把评论区看完,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