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_fsb_vtt电压1.5V,正常么

楼主(2016-01-18):
V星的板子,v_fsb_vtt 测MOS管 S极电压1.5V  正常么

网友:
有点偏高了,正常为1.2v

网友:
好像该1.2的哇

网友:
1.5V 会不会烧桥 MS7592 Ver 1.1  开机就显示D3,风扇能触发。论坛有这个电路图么

网友:
偏高,正常是1.2V左右。V星管用运放,你跑线看看是不是运放基准输入电压偏高导致。

网友:
lm358输入就是1.5V  这个电压偏高会造成不亮么,现在就是D3 我上CPU了已经

网友:
早期都是1.2    现在1V左右     358 正相端的1.5V偏高   这个好修

网友:
档D1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不过还是先查查358的正向输入端电压吧

网友:
正常的电压一般是1.2V左右,你这1.5V有点偏高,看看你的表是不是没电了,表没电测出来的电压是偏高的。这个电压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385第5脚电压是1.5V    我想问一下R322这个V_1P5电压和1_25VREF共同作用的电压就是1.2V么? V_1P5这个电压不会叠加上来么

网友:
正常的电压一般是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