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的状态

楼主(2016-01-18):
搞定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的状态

  每个人对待事物的喜好是不同的,比如有线鼠标与无线鼠标,今天主要了解一下无线鼠标不灵敏不反应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无线鼠标每天都承受着成千上万的点击,偶尔无线鼠标不灵敏的情况出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网上查询的帖子说法不一,很实际的答案有可能到你这就失灵,参照下面的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的解决方法来试一试,说不定你的鼠标就能死而复生呢。

  一、无线鼠标底部不亮

  有的鼠标是采用的无光技术,所以不发光不代表就是坏的,而且这种光谱肉眼是无法看到的,要先排除这种因素。鼠标底部一般闪着红光或蓝光,若是不亮的话,先检查鼠标底部的开关处于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拨到ON为开启off为关闭(有的鼠标是无开关的,加上电池就表示开启)。

图一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

  2、开关打开后,还是不亮,就应该检查电池了,打开无线鼠标的电池盖,有的电池盖在鼠标底部,有的在尾部,仔细观察下就能打开。

图二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

  3、检查电池是否松动,以及电池仓两端的弹簧或弹片是否接触良好有无生锈、氧化的情况。

  排除以上故障,就可以确定是鼠标没电了,更换上新的电池即可。如果换上新电池鼠标的灯还是不亮的话,基本就可以锁定是鼠标本身的问题了。

  鼠标灯亮着不代表鼠标的电池就一定有电,无线鼠标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电压,如果电池电压过低的话,即使灯是亮着的,鼠标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二、接收器故障造成的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

  无线鼠标接收器就是插在电脑上类似于u盘一样的东西

图三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

  1、将接收器从电脑上拔下来,然后从电脑上打开“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找到“鼠标和其他设备指针”。

图四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

  “鼠标和其他设备指针”下边只有一个设备。不要关闭这个界面,然后插上你的接收器,正常情况下这里就会多出一个名字叫“HID-complian mouse”的东西。如果你插上接收器后,这里没有任何反应的话,先把接收器换到别的usb口试试,若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明你的无线鼠标接收器坏了。

  一般情况下,无线鼠标不灵敏无反应的情况无外乎这两点,不是鼠标问题,就是接收器问题,鼠标没电这种比较多,出现问题后立马更换电池就好。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谢谢楼主的介绍,如果换了电池还是没用,可能是真的坏了。因其他原因也不会修,就只能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