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二修从不开机到没声音

楼主(2016-01-18):
如题  接机故障不开机 无待机 拆机 二修机一枚 待机芯片被动过 OK  直接先换个待机芯片 待机出来了 开机电流上到0.7 仔细看了下板 发现CPU旁边1.8V转换芯片被取了 料板找到换上 通电 电流直接上3A  卧槽 以为换错了 又换了几个还是一样 最后换个CPU  OK 电流上1A左右 不亮屏  经测不出CPU内核电压 (这应该才是此机原来故障) 不废话 直接上BGA  通电 电流跳过1A  CPU内核电压已出 接屏亮机 装好机器发现左侧两个USB不能用 插鼠标灯不亮 右边的正常 操逼蛋 又拆机发现USB供电转换芯片被拆了 导线连接 OK 鼠标正常使用 装机测试 重点来了 没声音 !!!卧槽 !!量了下喇叭接口没电压  正常有个2.5V的电压 功放换了 声卡芯片换了 其中四个耦合电容换了 还是一个鸟样 又遇到这种问题的大神点拨下 我是学徒 技术不到位啊 谢谢了!!

网友A:
查查看声卡条件。系统能认到声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看声卡条件。系统能认到声卡吗。

没问题 声卡能认到 外接耳机有声音

网友:
是否耳机接口插坏导致一直默认插入耳机。碰到过驱动问题引起的耳机有声音喇叭没。

网友:
接口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喇叭是否好的呢 ?

网友:
是不是掉件啊,还是人为搞啊

网友:
我也觉得 是不是喇叭的问题。。外接有声音

网友:
这个喇叭没问题的  耳机接口已经断开 喇叭加2V电压有磁磁声  证明喇叭无问题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上家折了小元件。

网友B:
认得声卡  刷过BIOS    实在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我有个HP机子就是 换系统解决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得声卡  刷过BIOS    实在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我有个HP机子就是 换系统解决的

系统装过  用的官网驱动 BIOS刷过

网友:
我他妈也是日了狗了 又换了个功放 和声卡芯片  还是不行

网友:
声卡芯片还掉了好多脚 艹

网友:
换南桥嘛

网友:
了你看好你几号  j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