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电流1.2不动

楼主(2016-01-18):
看电流应该是档内存,换内存一样。以为是BIOS问题,拆开刷bios,u5刷了,u6刷了,还是一个卵样。sm总线已经开始读内存码片,说明就是档内存啊,不会cpu坏了吧,上灯座,尼玛啊,就是cpu坏了。大家看图

网友:
二代 易坏

网友:
刚修到个B470E集显。 集显供电短路+CPU坏。还不知道客户要修不呢。

网友:
这板太容易有问题了

网友:
这款CPU问题好多

网友:
内存测试灯座不错!我还用过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本,电流到1.2反复重启,刷过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测内存的东西很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一代也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没用过啊
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我现在修机子,看到二代U,先换了再说,上次遇到一台没有核心供电,也与U有关系.........

网友:
二代的U坏的太多了,简单明了

网友:
我只有一个这样的卡上面是测试点,没灯

网友:
二代CPU坏的确实很多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
灯座还真没用过。。不过2代的U坏的确实偏高。

网友:
你那个插在内存槽上的卡 怎么用呢 教下

网友:
CPU 问题真的好多啊  3带坏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