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VT1323SF和VT1324SF能通用吗?

楼主(2016-01-18):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E49AL不亮机的机器,触发0.31A不动了,只有VCC_CORE和VCC_GFXCORE没出,他俩都受控于一个主控芯片VT1318MF,

供电开启有,换主控末果,协控是BGA封装的,

论坛上说淘宝上卖的很多都是坏的,在料板上只找到VT1324SF的协控芯片,小白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还有怎么植?请大神分享!!!

网友:
这种晶体的没有试过,最好一样吧,省得到时候怀疑太多

网友:
  如果脚位差不多。。

   应该换换也不会有什么事。。。那就动手测试一波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关键是这种芯片是一次性的,二次都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