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31 换CPU掉电

楼主(2016-01-18):
今天以老客户拿来一台机 acer e1-531cpu是b820 主频1.7的 说要换高点 于是就给她换了个i3-2310的 测试中发现半小时固定掉电  散热 bios都刷了 想不通是什么问题了 给点思路

网友:
主板不支持,联想G480有双核和I3的主板,双核的换I3的U就是半个小时掉一次电,售后说主板不支持,双BIOS也没有,只能换双核的U

网友:
这个机好像有大电容哦

网友:
CPU 供电功率,外围电阻跳线不一样

网友:
芯片组不支持酷睿I系列的,要换HM76 HM77才行。

网友:
换个三代的CPU 啊,。,,你这个是二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