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01-18):
开机触发电流0.28A,测量各个电压发现CPU没电压,于是去网上找RT8885A的资料;VCC27脚5V,PVCC147脚,PVCC252脚5VEN28脚3.3V,TONSET41脚19V,ALEET#13脚VCLK14脚1.05V,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13,14脚发现没有波形,CPU要收到这两个信号才能工作,信号是由南桥发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于是用风枪吹热南桥再次开机触发电流就出来了,再用BGA加焊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不错不错,细小就有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这个问题,客户想换主板,就没有修,直接换了,下次可以修修,多赚点米

网友:
会用示波器  就是好

网友:
遇到桥的问题 加焊比较多啊。

网友:
高,佩服,直指要害

网友:
供电开启还要有alet#,vclk学习了给楼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