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2258WF MCU 21.5屏

楼主(2016-01-18):
不通电  淘宝上买的程序刷上好了 现代E派JRY-MR18T-V8.1

网友A:
把买的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修了很多,从来没有刷写过程序  都是换高压 或者LED灯条。。。

网友:
这个是3C现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买的截图发上来看看

截图

网友B:
不通电,刷程序会好 ,是驱动板不工作我还信,电源板我。。。。。。。故障不说清楚我咋张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刷程序会好 ,是驱动板不工作我还信,电源板我。。。。。。。故障不说清楚我咋张见识{:4_ ...

这个显示器是外接12V电源的,驱动板和开关按键电压正常,才刷了程序

网友C:
故障描述应为显示器指示灯不亮黑屏,各组电压正常,为程序损坏,重刷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描述应为显示器指示灯不亮黑屏,各组电压正常,为程序损坏,重刷后正常。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