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k002tx 无待机,公共点求助

楼主(2016-01-18):
板号:VGUOO LA-9314P REV:1.0                      EC是封装BGA:KB9012BF。
收到时无待机,拆开看到隔离保护管子短接,芯片BQ715,更换后隔保过了,待机出现了0.02,但是公共点只有9V,按开关不触发,貌似芯片都不工作,这电压不对啊,查后得知,公共点是充电管子所发出。这9V正常吗?

网友A:
肯定不对,查查19V到哪里变低了,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对,查查19V到哪里变低了,应该好修

就是充电管子,但是我换了,上下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有图纸就查下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查下上电时序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网友:
对的,这个机器采用的和苹果 的一样!

网友:
有没有单独的3.5V 芯片?  公共点9V 应该不正常吧。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没待机的,还没拆机

网友:
赶紧下载个电位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