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不开机维修,新人首发

楼主(2016-01-18):
客户拿过机器来,接电待机电流0.01,按开关,上到0.03掉电到0.01。跟客户说主板问题就啪啪拆开了。细细观看,有少许进水痕迹,再观察主板无短路痕迹。静态量各大电杆无短路现象,接电,量待机,有3V,无5V。按下开机键5V出来马上就掉电了。最初认为,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按下开机键,其他电杆的电压都没有变化。
没有头绪,逛了下论坛,并无相似案例,再细细观察主板,终于!!!发现问题,PQ5烧毁,换上相同管子,开机成功。心中欣喜万分,不过也觉得奇怪,这里坏了应该19V不会过去啊,应该会没有待机3V啊。(我是新人文笔不好请谅解。)

网友A:
看起来象进水烧坏管吧

网友:
新人上路 加分鼓励

网友:
修板还是细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象进水烧坏管吧

应该是看到板子上好像有水渍。

网友:
恭喜楼主首修成功,加油楼主,已加分。

网友:
一看就修好了,厉害

网友B:
前面说有3v,后面又说没3v。自相矛盾。。。

网友:
这机器好像我也修过阿

网友:
不错  我们新人修机子一定仔细 小心

网友:
管子还没完全坏 只是有点不良吧

网友:
版主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
可能是管子不良,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
有些管子烧的不是很严重  你测电压是有  电流应该达不到

网友:
chengwenlong136 -2 扣2分警告一下,下次灌水就不客气了

网友:
“啪啪”二字令我眼前一亮

网友:
小白学习了

chengwenlong136 -2 灌水

网友:
带不去负载引起的掉电

网友:
3分靠技术  7分靠的是蒙的

网友:
进水机要么秒杀要么修的个不停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观察的挺仔细的啊,会用示波器抓波就好办了

网友:
修主板前一定要 仔细观察外观的

网友:
不错还是挺细心的 不细心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楼主不错,能修好就行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有3v,后面又说没3v。自相矛盾。。。
你是用五秒钟看完的吧

网友:
是小问题 ,但要仔细

网友:
原来是转换管子坏了。

网友:
没明白什么道理

网友:
有时运气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肯定是那个管子被腐蚀电一过去就保护了

网友:
鼓励一下,挺不错的,我也准备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所以啊,修板子观察也很重要呀!以加分。。。

网友:
小电流的公共点带不动负载会掉电,这个怎么用示波器抓呀?求教

网友:
新人首发 这技术也不错了 希望、期待 发布更多维修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