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 G50-75M aclu7/aclu8 nm-a291新型机的ACOFF疑问?

楼主(2016-01-18):
正题,二修机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不充电,电池也不开机,
拆开发现充电电感都被

拆了,直接断开了电池的电路。由于没有图纸,参考了NM-A272的图
PQ302上家直接连了。
把充电电路的料补齐后,换了个PQ302 通电掉电,公共电压瞬间偏低,
由于想快 直接换了PQ301 PQ302和bQ24737,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一个样,
由于PQ301  PQ302共同受控于PQ307  掉电瞬间PQ301 PQ302的控制级电压升高到了16V,
待机状态下8.5V 正常,经过多次测量发现ACOFF触发后变成了3.3V, 导致PQ307截止 没有拉低
PR307的电压,导致PQ302不导通,开机掉电,感觉触发之后不认电源了,但ACIN一直处于正常状态
由于ACOFF只到了EC, 为什么触发之后ACOFF会变高电平呢?
其他ACIN EC端0V正常,PACIN 3.3V正常,BATT_OUT 在没上电池的情况下0V

网友A:
进入电池放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电池放电状态

进入电池放电状态,这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

网友B:
EC检测到不正常的ACIN信号而发出高电平的ACOFF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检测到不正常的ACIN信号而发出高电平的ACOFF信号

但在这个机器里面,ACIN由BQ24737的ACOK转换过去的,低搞低的转换到EC,所以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确定EC检测适配器正常,试着拉低ACOFF看看。

网友B:
待机状态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待机是正常的,断开ACOFF 是可以开机的 但不充电